NOR 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12-08-20):
使用MTD驱动的NOR Flash烧录速度一般都是多少?比如写入一个32M的image,大家一般都是多长时间写完呢?
我的要20分钟才能写完,感觉不太正常,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是哪方面有问题?

网友A:
确实不正常啊 我烧录过只要2-3分钟就可以了
出现了一大堆的#######就对了

网友B:
你把32M的Image存储到Nor flash,太浪费了,用nand flash吧,nand flash写速度比nor flash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