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电平转换RS232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我现在用电平转换芯片,TTL/CMOS  INPUT  应该是接 RXD  DCD  CTS 么? 这三个都是input 管脚吧 ? 可是为什么我看有的电路图上这三个管脚是在TTL/COMS OUTPUT 上面加的呢? 这是为什么呢?另外232串口接出来如果后面是公头,如果后面是母头,接法都一样么? 九针的 都是1 dcd  2 RXD  3 TXD   都是这样接么 ??

网友A:
232通讯 要点
A设备的RX接B设备的TX;
A设备的TX接B设备的RX;
CTS可以不接

楼主:
2# jjjyufan 你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是说TTL电平转232 用的芯片,用的时候会出现input 和output 选项

网友A:
要不你上个图来看看,有点不明白你说的“出现input 和output 选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也觉得可能是标识问题
比如说同样是发送引脚,主控端会标TX,受控端会标RX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直接上图  大家看看哪个图连接的是正确的?

网友C:
TX是针对前面转换芯片而言,而对于后面RS232接口则是RX,
标明后面的RS232是接收前面转换芯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