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差分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8-20):
(无正文)

网友A:
Vo = (V2-V1)*120/7.5
那两容估计是相位补偿用的吧,毕竟放大位数有点大

网友B:
比例运算电路的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可是交流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对,应该是这样
Vo = (V2-V1)*120/7.5 + Vref1V6I

网友D:
标准差分电路,怎么说没见过呢?
可调0的而已,两个电容是滤高频干扰的。

网友E:
楼上讲的有道理,R2//C的阻抗曲线可知该电阻对原信号的放大特点。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了下,发现不对啊,出来的是个1mV的波形。怎么搞得。哪位高手能解释下

网友F:
是不是输入信号应该是有正负输入?
通过下面一个基准电压REF抬高至正电压范围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源接反了吧

网友H:
差分电路是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的电路。该电路的输入端是两个信号的输入,这两个信号的差值,为电路有效输入信号,电路的输出是对这两个输入信号之差的放大。设想这样一种情景,如果存在干扰信号,会对两个输入信号产生相同的干扰,通过二者之差,干扰信号的有效输入为零,这就达到了抗共模干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