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压采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输出ADCIN是要输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单片机AD对信号的输入要求:
1.  其模拟输入信号的幅度范围与逻辑电平幅度范围相同, 即0~5 V;
2 . 其模拟输入信号一般要求单极性输入,即输入信号只能是非负信号;
    所以以上电路就是要达到这些功能吧!

楼主:
是的,但是这个电路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简单
前面的运放是反向电路, 后面的电路是电压跟随器.
所以, 电压变换是通过中间的电阻网络(分压)来实现的.
但是从电路中的参数, 是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的. 参数有错误.
重新算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假设R5为10K, 再设两个参数 R6 和 R6 上面的电压 V, 将正负5v 代入, 得到分压后的结果是 0 和 3.3v
解个方程罢了.

网友C:
交流信号频率有多大,R3和C4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这样交流信号会不会直接跑到GND上了,前一个运放的2脚电位会不会为0.

楼主:
频率是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D:
这个电路参数不对啊
就是通过中间的电阻抬高电平的
3.3V不够把负电压全部抬上去,最起码要5V
或者改变R5/R6的值

楼主:
那最后面加一个1K的电阻有什么用呢,这个电阻的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E:
用直流分量把电压抬高,把负压抬高至0,我这边是用这样的电路进行采样的,就是采样50Hz的交流电。

网友F(2012-10-17):
对于50HZ的AC信号,根据前面运放反相端的RC网络参数配置,其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LPF,该运放好像仅仅起到一个相位翻转的作用。后面的运放构成一个电压跟随器,电平抬升主要由两个运放中间串接电阻的3.3V电平完成,由叠加定理很容易算得其输出电压为2.5*cos(2*Pi*50t)+3.3/2,高端峰值约为3.6V,低端峰值约为-1.4V。后面的两个二极管起钳位保护作用,将输出电压大致限制在0~3.3V的范围。over!

网友G(2017-01-13):
引用 网友E:
用直流分量把电压抬高,把负压抬高至0,我这边是用这样的电路进行采样的,就是采样50Hz的交流电。 ...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于50HZ的AC信号,根据前面运放反相端的RC网络参数配置,其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LPF,该运放好像仅仅起到一 ...

膜拜!请问电平抬升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