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内置细分的算法问题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20):
大家都知道现在开环步进电机驱动都采用的电流细分策略,并且在外面做个拨码,不同的10取值决定不同的细分数。
现在市面上出现很内置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比如雷赛的,明治的。
所谓内置细分就是你外面无论对应多少细分数,内部都跑一个高细分!
外面的拨码只是方便客户计算外部给多大脉冲对应多大转速而已。
小弟想请教一下高手,内置细分是如何做?
给一点思路也行啊

网友A:
不是很懂,不过之前写了一个步进电机的,可能是我的比较简单,只要节拍时序对,然后给一定延时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可以参考microchip的应用笔记AN1307,里面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C:
内置细分其实没有什么花样.
内部跑一个高的细分.如果用户设定了低的细分数, 那么来一个脉冲, 驱动器就用高细分方式多跑几步来满足对应用户的细分数.
现在新的驱动器, 又有增加了模拟信号调速的功能了, 相当于用模拟无级方式调节细分数. 也算是个新技术
其实这些说穿了, 就是用cpu来做个细分步数的变换, 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

楼主(2012-10-25):
内置细分其实没有什么花样.
内部跑一个高的细分.如果用户设定了低的细分数, 那么来一个脉冲, 驱动器就用高细分方式多跑几步来满足对应用户的细分数.
现在新的驱动器, 又有增加了模拟信号调速的功能了, 相当于用模拟 ...
引用 网友C:

但实际中有很多问题,比如来一个脉冲要当十个脉冲来用,但是这十个脉冲必须是平分这一个脉冲的。这一点怎么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