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F12C20C发出吱吱响声

楼主(2012-08-20):
一24V转12V开关电源有 两个快恢复二极管F12C20C,通电后发出吱吱的响声,跟换新的 后还 发出响声,已经可以确认就是它发出的响声,问题在哪呢 ,请大家帮分析下原因,明明是一个三极管,怎么叫二极管呢 ??

网友A:
什么“明明是一个三极管,怎么叫二极管呢 ”
F12C20C本来就是二极管
二极管不会发出响声, 发出响声的估计是二极管后面的滤波电感或并的陶瓷电容

网友B:
应该不是二极管的事。
极有可能是电感或电容。
几种可能性:
1.电感会发出兹兹、慈慈等声音,线圈与铁心或铁心与铁心之间固定不牢,通常要浸漆处理,浸漆不透,就有可能有声音。

2.电感会发出兹兹、慈慈等声音,线圈绝缘不好,层间放电的声音。

3.电容会发出兹兹、慈慈等声音,介质被软击穿,形成极间放电。

4.电容会发出兹兹、慈慈等声音,电解电容介质漏电,内部发热,膨胀,形成漏气的声音。

网友C:
LZ,拿到新的元件你要根据编号查找相应的PDF文档,然后认真阅读PDF,这样你才能详实地了解它的功能,不要被它的封装迷惑了!有很多元件的外形都是差不多的!就像DIP的三极管和DS18B20。
       F12C20C是快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这个它含有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有一个脚是公共端,你看附件中的PDF文档吧!

网友C:
请注意看这个··················

网友A:
LZ,拿到新的元件你要根据编号查找相应的PDF文档,然后认真阅读PDF,这样你才能详实地了解它的功能,不要被它的封装迷惑了!有很多元件的外形都是差不多的!就像DIP的三极管和DS18B20。
       F12C20C是快恢复的肖 ...
引用 网友C:

晕,别杜撰名词
F12C20C是快恢复的二极管,但不是快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