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口程序12864液晶显示乱码

楼主(2012-08-20):
程口发送固定数据时12864显示不会乱码,当循环发送显示数据时就会乱码。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说详细一点,无法判断。

网友B:
什么芯片, 什么接口方式, 还有驱动电路, 软件等方面都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STC89C52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不重要,先发了什么数据,显示什么,又发了什么数据?又怎么显的?

楼主:
我首先是发了固定显示的数据显示中文字和一些字母,然后再用循环送数据显示变化的数字,发送变化的数据时原来固定显示中文字的没有重新送数据,只是发送要变化的数字数据。

网友C:
我首先是发了固定显示的数据显示中文字和一些字母,然后再用循环送数据显示变化的数字,发送变化的数据时原来固定显示中文字的没有重新送数据,只是发送要变化的数字数据。 ...
引用 楼主:

你多长时间发一次数据?

你尝试1秒以上或者更大的周期发送数据看看。

我第一次用lcd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做时钟的时候我发数据的时候做了个判定,秒变化的时候才发送一次数据,就正常了。如果你一直快速发数据,LCD就不停地响应了,肯定就是乱码了。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我试过把每次发送变化数据加长过时间到1秒以上,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刷新数据太快吧

网友E:
查一下各个标志位

楼主:
你是说测液晶的忙时标志位吗?

网友B:
测液晶的忙标志位, 这是稳定显示所必须的, 难道楼主没有检测?

网友F:
动态发送是要求做整屏切换,还是要做滚屏操作呢?

楼主:
一般用串口送数据到12864都没有测的,每次重复发送数据都有200MS以上的延时,我也有试过更长的延时时间发送数据,但觉得越长延时时间更容易乱屏。

网友G:
我也有类似东东,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以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各位大侠多多评论和指点

楼主(2012-10-12):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H:
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的?希望把小结发出来,让别的人也能得到帮助。

网友I(2012-11-15):
刚才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把字符模式 和 图形模式 切换之间加一定的延时 就没有没乱码了

网友J(2013-08-1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搜狗截图13年08月19日1739_1.png     请楼主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