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一个传感器监测控制,各位大侠看看我的思路

楼主(2012-08-20):
以前做的单片机都是逻辑的,这次的任务是监测一个压力传感器,当传感器的压力在变化满足一个预置曲线的变化时,就启动报警。我的思路是,把曲线在坐标内上下等距,形成一个范围带,然后将曲线分为7段

然后把压力传感器的数值进行每秒多少次的采样,将采样数据转化为目标值,也就是压力,
把每次采样的压力与第一段内的曲线范围内对比,看是不是在第一段里面。如果是的话,再把下一次的采样数据与第二代对比。
这样逐渐向后推进,直到把整条曲线比完,如果在中途有一个点不符合,那么就从曲线第一段头开始采样对比。

我这个方案有几个缺点
1,由于实际数据的不稳定和采样的离散性导致个别点会出现在范围外,导致采样重启,但是实际上实际压力已经继续上升。
2,有可能实际数据上升的比较慢,实际的曲线斜率变小,曲线拉长,超出曲线范围,也会导致采样重启。

这是一个菜鸟的想法
不知道各位大侠觉得这样的一个项目要怎么做,欢迎不吝赐教,

另外现在什么单片机入门的书很多很多,但是教你编程思路和思想的书寥寥无几,求各位大侠推荐几本,现在求知若渴。

网友A:
你的方案不可行。

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着曲线拟合,你可以去参考参考曲线拟合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B:
西格玛 (X-Xs)^2      然后乘以 1/N    然后求平方根
其中X为测量值  Xs为预设曲线值   N为样本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