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稳压电源的讨论

楼主(2012-08-20):
小弟想做一个实验用的稳压电源,要求,2--25V,,电流2、3A左右,,,
线性的,开关的都可以,
  个人偏好,线性电源,
了解过用317+3DD15扩流,+过流保护+指针电压表头,
开关的话,就是用变压器+2596模块,
想做一个性能比较好点的,
请大家给个意见,,有好的思路,经典电路发上来分享讨论,,,

楼主:
这是我手里的一个电路,学校实习时做的,感觉不怎么样,,想做一个好点的,

网友A:
真要用这样的电路来做的话,估计得用几斤的铝板来做散热器了

网友B:
个人偏好 开关电源

楼主:
3# lyjian 啊,,我现在还没用用散热片呢,可能是平时电流不大,

网友C:
如果要用试验电源,这个真没有必要DIY,买一个也不贵,200RMB左右就很不错了,30V5A的,
自己折腾,外壳也不好弄。。。
大把的时间要折腾,可以选择买现成的笔记本适配+3R33模块,几十RMB就搞定了,
==========================================================
如果自己要DIY练练手,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D:
现在用的笔记本电源+51控制,恒流恒压,过压,过流保护...

楼主:
7# amwrdfe 能说说具体点吗,,我手里本本电源有好几个呢,

楼主:
6# 不亦心 、主要是想自己动手做,嘿嘿,

网友D:
89c52+adc0809做的,8个8段led显示。时间太久了,代码都没了。
其实道理和线性稳压一样的,
当时做这个是因为某天调板子的时候手一抖,碰到电压电位器,直接把板子烧掉了!
就想做个按键调节的。

网友E:
将5k电位器接-2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