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极限参数中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在模电书中,当介绍到三极管的极限参数时,有一个叫做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Pcm,书中讲到,Pcm是一个确定值(对于确定的三极管型号), Pcm=Ic*Uce ,就此我有一个疑问:这个公式中的功率应该是C极和E极之间的功率耗散吧(Ic与Ie近似相等),但此功率却被表征为集电极的耗散功率,此处不懂,请老师指点。

网友A:
流过BJT集电极的电流与在C,E形成的压差的乘积就是它实际的功耗,
就是说这个实际功耗不能超过其极限值PCM,否则BJT可能会挂掉。

网友B:
功率损耗通常绝大部分发生在集电结,故此做“集电极......”

网友C:
管子的电压降绝大部分都将在集电极上,它和流过集电结的电流造成集电极功率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