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LPC2103,中断程序为啥不好使。

楼主(2012-08-20):
#include "LPC2103.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ED0 1 <<0
#define LED1 1 << 1
void IRQ_EXTINT0(void);
void EXTINT_Init();
void GPIO_Init();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IRQ_EXTINT0();
EXTINT_Init();
while(1)
{}
}
void GPIO_Init()
{
PINSEL0 =  0x00000000;
IODIR = LED0|LED1;
IOSET = LED0;
}
void EXTINT_Init()
{
PINSEL1 = 0x00000001;
EXTMODE &= 1 << 0;
EXTPOLAR &= (1 << 0);
VICIntSelect = (0 << 14);
VICVectAddr0 =  (unsigned int)IRQ_EXTINT0;
VICVectCntl0 =  0x20 | 14;
EXTINT = 1 << 0;
VICIntEnable = (1 << 14);
}
void IRQ_EXTINT0(void)
{

//IOCLR = LED0;
while((EXTINT& 0x01) != 0)
{
     EXTINT = (1 << 0);
}
  IOSET =  LED1;
VICVectAddr = 0x00;
}

网友A:
编译环境没有配置好...

可以找个教程看看...

网友B(2013-04-24):
楼主搞定了么?小弟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求救啊!!

网友C:
不好使是什么意思?中断进不去还是进去出不来?请楼主说清楚 这样大家也好帮忙啊

网友D:
没有调用汇编级别的代码使能cpsr中的I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