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WM控制器

楼主(2012-08-20):
想做一个输出电压可调的同步降压DCDC
想法如下:通过1个PWM控制器输出PWM,PWM输入到1个Mosfet Driver,然后驱动Mosfet,也可直接接入到DrMos
为了达到输出电压可调,PWM控制器的误差放大器的Vref输入希望可以从外界输入。
找了一些控制器,发现大多数都是集成mosfet driver的,有些不集成的,其误差放大器的vref输入在内部,无法输入我自己的控制电压。
求推荐1个可输入vref的PWM buck控制器

网友A:
直接在FB端加个运放控制和调整Vref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想尽量找到能够直接控制的,用运放只是迫不得已的方案

楼主:
LM2744的这个功能满足要求,不过我想要的电压范围要到24V,所以这个用不了。

网友B:
MP1484,,这个一定行,,4-24V输入, 1-20V输出,3A工作电流,,

网友A:
MP1484,,这个一定行,,4-24V输入, 1-20V输出,3A工作电流,,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楼主要求没有?

楼主:
TL494看了
功能上基本满足,请问呢有没有管脚更少的?
只需要1个误差放大器,PWM输出也不要驱动,因为我会另外用mosfet 驱动器

网友C:
FP5139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