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也问关于三极管饱和的问题

楼主:
随手搭了一个电路,查了N本书,其中有铃木的《晶体管电路》、有绿皮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等等,但对于实际问题,还是无法回答。小弟愚钝,特此请教各位大虾。

电路如下图所示,很简单,R1,R2构成分压偏置电路,其中基极偏置电压为5V,管子Ube实测为0.7V,发射机电阻4.7K,集电极电阻220K,Vcc为9V。根据器件手册,该管子的hfe为80-300。现分析电路静态工作点。

问题如下:
1.我特别选用了一个220K的集电极电阻,那么如何判断管子进入饱和。某些例子是根据Ib和hfe来判断的,那么这种分压电路,Ib如何求得?
2.该电路中,Ie是否约等于Ic。以下计算是否正确。
   Ve=Vb-Vbe=5-0.7=4.3V
   Ie=Ve/Re=4.3V/4.7K=0.9ma
   如何Ic约等于Ie,那难道Ic也为0.9ma

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A(2012-08-21):
你的管子好似就不在放大区诶

网友B:
如题已经“饱和”了,不能按常理出牌了
“这种分压电路”,又是饱和,Ib如何求得得了?况且意义不大

楼主:
已经饱和,是我推测的,如何定量得到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明确的说,无法定量得到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明确的说,无法定量得到
引用 网友C:

那定性也可以,如何分析管子已经饱和?

网友D:
很久没有看书咯,书上好像有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饱和区的区别和工作性质,认真看看我想你应该会清楚的

楼主:
很久没有看书咯,书上好像有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饱和区的区别和工作性质,认真看看我想你应该会清楚的
引用 网友D:

翻了不下5本书了,没一个说清楚的。
书上都是根据Ib和hfe来估算Ic的。
然而,这种分压偏置电路,Ib求不出。也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E:
因为存在负反馈电阻Re,计算相当繁琐。因此仅列出饱和条件:

[Vcc*R2-0.7(R1+R2)] / [R1R2+(1+β)(R1+R2)*Re] > (Vcc-0.7) / [β(Rc+Re)+Re]

网友E:
书上不是什么都有现成答案。但书上肯定告诉你了分析方法。学会自己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xmar的这个式子我有点不理解,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E:
如果NPN三极管饱和,集电结正向偏压,因此有  Vc<Vb,则:
Vc=Vcc-IcRc < Vb=Ve+Vbe=Re(1+β)*Ib+ 0.7;
所以:Vcc-0.7 < β*Ib*Rc + Re*(1+β)*Ib;
所以:Ib > (Vcc - 0.7) / [β*(Rc+Re) + Re] ----------(1);

对R1、R2、基极b交汇的节点应用节点电流定律,有:
(Vcc -Vb)/R1 = Ib + Vb/R2, 由此有:
R2*Vcc - (R1+R2)*Vb = R1R2*Ib;
而Vb=Vbe+Ie*Re = 0.7 + (1+β)Ib*Re 带入上式:
R2Vcc-0.7(R1+R2)-(R1+R2)(1+β)Ib*Re = R1R2*Ib, 因此可求得Ib:
Ib=[Vcc*R2-0.7(R1+R2)] / [R1R2+(1+β)(R1+R2)*Re] , 考虑到(1)式所以有:

[Vcc*R2-0.7(R1+R2)] / [R1R2+(1+β)(R1+R2)*Re] > (Vcc-0.7) / [β(Rc+Re)+Re]

网友F:
LS错了,饱和状态不再符合 Ie=(1+β)Ib

网友G:
已经饱和,是我推测的,如何定量得到呢?
引用 楼主:

1首先求的Vb的电压,(Vb的电压已经不可能是5V)。
2有了Vb电压就可求的Ie,假设已经饱和也就可求出Ic.
3你会发现Ie>>Ic,所以Ib>>Ic,所以深度饱和。

网友E:
在浅饱和条件下Ie近似等于(1+β)Ib。作为计算饱和的判决条件是没有问题。如果用实际的非线性饱和电流关系来计算饱和条件,计算将会很复杂。对于判决条件的计算也没有必要。要不15楼给出更正确的饱和判决条件?

楼主:
1首先求的Vb的电压,(Vb的电压已经不可能是5V)。
2有了Vb电压就可求的Ie,假设已经饱和也就可求出Ic.
3你会发现Ie>>Ic,所以Ib>>Ic,所以深度饱和。
引用 网友G:

Vb电压不是5V那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铃木的
引用 网友H:

就是按照铃木的计算,然后越算越不对,以至于怀疑在饱和状态Ic不能近似于Ie。
看看铃木的图中,就有一条Ic=Ie

网友E:
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对14楼推导的判据进行简化。看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假设Re=0, R2 -> ∞ (R2开路),根据14楼的判据,Re=0时,有:
[Vcc*R2-0.7(R1+R2)] / R1R2 > (Vcc-0.7) / (β*Rc);
又如果 R2 -> ∞ 时,有:
R1 < β*Rc
显然,这个条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网友G:
Vb电压不是5V那应该是多少呢?
引用 楼主:

怎么还可能是5V呢?Re分流太大了。具体是多少自己解方程:
(9-Ub)/4=Ub/5+(Ub-0.7)/4.7

网友E:
1.  根据节点电流定理,即使在三极管深度饱和情况下还是满足: Ie = Ic + Ib.  但不满足Ic=β*Ib;

2.  在浅饱和状态下, Ic = β*Ib 是满足的。只不过此时的β比线性放大状态的β要小。

网友F:
在浅饱和条件下Ie近似等于(1+β)Ib。作为计算饱和的判决条件是没有问题。如果用实际的非线性饱和电流关系来计算饱和条件,计算将会很复杂。对于判决条件的计算也没有必要。要不15楼给出更正确的饱和判决条件? ...
引用 网友E:

Ib = (Vb-VD)/Re - (VCC-Vc)/Rc     ----------1
Ib = (VCC-Vb)/R1 - Vb/R2            ----------2
=>Vb = ( R1*R2*Rc*VD + R1*R2*Re(VCC-Vc) + R2*Rc*Re*VCC ) /
             ( R1*R2*RC + R2*Rc*Re + R1*Rc*Re)
         ≈ (537-Vc)/146
因为 0 ≤Vc ≤9,所以Vb可以估算为3.6V。
接下去, 代入计算
1、Ib≈0.59mA
2、Ie=(Vb-VD)/Re≈0.62mA
3、Ic=Ie-Ib≈0.03mA
4、Ve≈2.9V
5、Vc≈2.9V
Vb>Vc,深度饱和。
(以上计算都是估算,可能有误,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算下)

网友I:
按你的分析,用逆推法。假如管子处于放大状态,Ie=0.9mA,那么Ic=0.9mA(约等于),Rc的压降0.9x22=20V,而Vcc只有9V,显然假设不成立。明显管子不会截止,所以只有饱和了。有[(9-Vb)/4-Vb/5]+[9-(Vb-0.7)]/224=(Vb-0.7)/4,其他的差不多了。

网友J:
此时Ie依然是等于Ic的,我觉得。但是两者都不是等于0.9MA,因为在达到0.9MA之前,早已经饱和了,电流大不起来了,原来是集电极电阻太大了。个人见解

网友K:
22楼的公式默认了Ie≈Ib这个条件。
24楼的计算计算很详细,思路也很正确。
其实这个电路的特点在于Ie≈Ib,这种情况很少在我们正常的三极管使用中出现,一般大家都会记住Ie≈Ic = β*Ib ,计算时忽略Ib 。但如果电路基础扎实,分析起来也不难的,不管三极管工作在放大还是饱和,始终满足Ie = Ic + Ib。有时候大家分析电路不要被自己的惯性思维带到沟里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见未来”的方法应该是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分析方法。
综合各位大侠们的点评,我今晚也做了试验,归纳如下。

1.如何判断饱和:即假定管子在放大区,则Ic=Ie(约等),然后得到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分压约20V,这个电压超过了电源电压9V,显然管子只有属于饱和状态了。
2.饱和情况下,Ie、Ic是否可以约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实际搭了电路来测。图中R1、R2的分压其实是虚拟的,我实际用的是10K的电位器,接了另一组5V的电源(两组电源共地),电位器在逆时针方向最大点,不必纠结于此。
电路实测如下:Ub=4.99V,Ue=4.32V,(Ube大概为0.67V),Ie=920uA,Ib=900uA,Ic=20.9uA
结论:显然Ie=Ib+Ic恒等满足;在目前饱和情况下,前面也有朋友说是深度饱和情况下,Ie不能近似等于Ic。

只是随手搭了一个电路,没想到里面的玩意儿还这么多,感谢以上各位大虾的回复和指点,此贴准备结贴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泪流满面,R1、R2分压5V和5V电源能一样吗?还不要纠结。。。

楼主:
回复 楼主:
泪流满面,R1、R2分压5V和5V电源能一样吗?还不要纠结。。。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昨晚简单画的图,担心表示双电源、电位器很麻烦,就画了最简单的分压电路,R1=4K,R2=5K,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使Ub=5V。如果大伙纠结于此,那么我实在抱歉了。其实想弄清楚的就是判断管子饱和状态及Ic,Ie的关系的。

但你的计算还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感谢啊!

网友L:
已经进入饱和了,Ie跟Ic已经不是近似相等,Ib已经不是远远小于Ie,(Uc<Ub,U>Ue).

网友M:
LS两位的时间 太牛了吧..

网友N:
14楼的反证法应该可以行得通吧。铃木的计算这么纠结啊,看不懂呢,谁来解释下

网友O:
使用假设法,定量分析如下:

假设管子临界饱和时,Vc=Vb+0.3,此时管子仍然可以认为在放大区,因此Ib约=0,Ic约=Ie,Vb约=5V,Vc约=5.3V
那么Rc/Re=(9-5.3)/(5-0.7)=3.7/4.3=0.86

结论,当Rc/Re>0.86时,管子进入饱和

更为一般性的结论为:
Rc/Re>(Vcc-Vb-0.3)/(Vb-0.7)时,管子进入饱和,其中0.3为临界饱和时Vcb的值,0.7为Vbe的值

网友E:
更为一般性的结论为:
[Vin*R2-0.7(R1+R2)]/[R1R2+(1+β)(R1+R2)*Re]>(Vcc-0.7)/[β(Rc+R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