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输出用推挽还是开漏,哪个更好

楼主(2012-08-21):
我以前设计电路时,单片机I/O输出都是用开漏,外加电阻上拉,感觉安全,如果I/O输出连线短路不至于把单片机烧了,现在公司买了一批数字NPN三极管(里面带电阻的三极管),单片机输出到这种三极管的话就得推挽输出了,
大家说说推挽和漏极输出各有什么优劣吗?
还有单片机输出到数字三极管是不是用PNP数字三极管更好些呢?希望用过的给个建议,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感觉安全,如果I/O输出连线短路不至于把单片机烧了...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说法吧?你说的只是对地短路的情况;如果对电源正极短路(或者其它类似可能回灌电流的情况),开漏端口输出低电平一样会烧。
个人认为,输出方式用OD/Totem Pole没有好和不好的区别,完全看应用需要。在需要电平转换,或者线与逻辑的时候,用OD;需要souce/sink电流能力对称或较强驱动时用totem pole。
PNP/NPN的选用也没有好与坏的区别,看负载需要而定:如果是共阴负载,用PNP;共阳负载用NPN。

网友B:
各有用处
开漏输出主要是为了级联,一般控制用推挽的多
至于用NPN还是PNP得看你的设计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网友C:
补充一点:
如果你实在担心MCU的IO口焊接时短路造成烧管脚,你可以在MCU中加一些测试代码,然后每20ms运行一次测试,测试的模式如同一个行列键盘,可以快速的检查到有无管脚之间相互短路,如果辅助一定的显示的话,甚至可以快速指示出是那几个脚之间短路了,如果检测到短路,则将IO口强行切换到高阻输入状态,如果没有短路,那你想咋干就咋干吧。

因为IO口烧断需要一定的时间,ms级别的测试,对于IO口来说,即使短路了也没关系。

网友D:
相当多的单片机IO是限流的。哪位知道不限流的单片机IO说出来也可以了解一下。

你加电阻限流,与他限流有什么区别。开漏输出也有电流,同样是MOS管输出,灌电流与拉电流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大一点电流输出,比如10MA,输出高有效,在不需要时,你还要超过10MA以上的电流,把端口拉低,但推挽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E:
按需选择

网友F:
各有各和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