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232 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我现在用电平转换芯片,TTL/CMOS  INPUT  应该是接 RXD  DCD  CTS 么? 这三个都是input 管脚吧 ? 可是为什么我看有的电路图上这三个管脚是在TTL/COMS OUTPUT 上面加的呢? 这是为什么呢?另外232串口接出来如果后面是公头,如果后面是母头,接法都一样么? 九针的 都是1 dcd  2 RXD  3 TXD   都是这样接么 ??

网友A:
计算机的串口定义如上图显示
自己看下,就明白了
INPUT output 关键还要看电平定义  名称不代表什么,

网友B:
不管公母,定义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求解答!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图 COM1为例)
问题1:
11---14  是一对    既然11输入的是TXD  那么14 也应该是TXD  为什么却是rxd? 是应为后面接的是母头么? 如果是公头就是TXD??求解 。。
问题2:

11 标明的是TTL\COMS INPUT   可是TXD是 output ,为什么不把TXD接到12脚? 如果INPUT  OUT PUT 要看电平定义,怎么看呢要??  我看有的电路上确实是TXD接到output    。。求解

网友A:
问题1:
你没有明白我另一贴2楼的回答:
232通讯 要点
A设备的RX接B设备的TX;
A设备的TX接B设备的RX;

网友A:
另外,不管 公母头,你只要牢记 “要点”
随便你怎么定义 因为是你自己设计的产品,通讯线定做,你用DB9的1 2 3脚都没有关系。
只不过大多数情况 我们都是按照DB9的2 3 5来接 所以市面上232的通讯线有以下几种:
一公一母 直连线
一公一母 2 3交叉线
2公 直连线;2 3交叉线
2母 直连线;2 3交叉线
但是记住如果和PC计算机通讯,一定要按标准来。

楼主:
1# weihuahua518 我上个图,大家看看哪个是对的,或是两个全不对

网友C:
就楼主电路图而言,P1应该是设备本身的RS232接口而不是与设备相连的PC的232接口(楼主电路图P1画成与设备相连的PC的232接口),果真如此P1的出脚标注就是错误的(收发应该调换,如:RXD改成TXD,TXD改成RXD,等等)。因此,给楼主造成疑惑、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