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救-低通有源滤波器

楼主(2012-08-21):
跪求大侠知道下低通有源滤波器的设计,就是在音频测试过程中,在测试20KHZ时,有很大的噪声,现在想将其去掉,但是又不能将原来的信号放大,求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求指导!

网友A:
噪音可能是你自己音频放大电路的回侧音,加个消侧音电阻差不多了,我以前在做安防可控门铃时,也有你这种问题经常出现。。。。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测试音频分离度无法进行,设计出来的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要测试出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数字功放,在模拟功放中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相关电路图

楼主:
有点冷,求大侠

网友B:
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B:
一阶效果不行的话用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没看懂你的问题是什么,不过测试音频信号加滤波器的方法有很多种:
1. 无源滤波器:一阶的RC,二阶的LC;
2. 有源滤波器,具体可参考TI网站上有关音频部分的应用指南.
3. 与AP配套的有一个6阶的双通道LC滤波器AUX0025,测试时这个最为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