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5P36复位问题。

楼主(2012-08-21):
各位老大:
      我遇见了一个问题,用的CPU是LM3S5P36,在静电实验中死机了,看门狗不起作用,手动复位RESET脚也不起作用,各位大侠有没有遇见类似问题?咋办呢?
   谢谢!

网友A:
在哪儿打死了,就处理那儿嘛

楼主:
处理那肯定是得处理了,我感觉CPU是不是有些问题,必须掉电,上电才能复位,按理说,干扰没有了,手动复位应该可以的,其他的MCU我好像没有遇见过,不知各位是否也遇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原来静电也出过问题,我回忆一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
烦请4楼不啬赐教,谢谢!

网友C:
如果将释放的静电看成是洪水的话,那么主要的解决方法与治水类似,就是“堵”和“疏”。如果我们设计的产品有一个理想的壳体是密不透风的,静电也就无从而入,当然不会有静电问题了。但实际的壳体在合盖处常有缝隙,而且许多还有金属的装饰片,所以一定要加以注意。
用“堵”的方法。尽量增加壳体的厚离,即增加外壳到电路板之间的距离,或者通过一些等效方法增加壳体气隙的距离,这样可以避免或者大大减少ESD的能量强度
用“疏”的方法,可以用EMI油漆喷涂在壳体的内侧。EMI油漆是导电的,可以看成是一个金属的屏蔽层,这样可以将静电导在壳体上;再将壳体与PCB(Printed Circuit Board)的地连接,将静电从地导走。这样处理的方法除了可以防止静电,还能有效抑制EMI的干扰。如果有足够的空间,还可以用一个金属屏蔽罩将其中的电路保护起来,金属屏蔽罩再连接PCB的GND。

网友D:
楼主可以发布一下MCU的原理系统设计和PCB的布板吗?楼主是在哪几个点打ESD出现的死机,ESD电压是多少呢,是接触还是非接触的放电?我打得比较严重的是出现复位,死机算是比较严重的ESD了。ESD和系统设计有很大关系,MCU本身只是其中的一环,一般MCU芯片本身的ESD差不多是2KV左右,如果要做8Kv甚至更高的ESD,需要考虑的设计还是很多的

网友E:
这个和你的PCB布线中ESD设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