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量收集技术

楼主(2012-08-21):
大家对如何收集振动能量转换为电能有什么高见啊?比如说利用按键产生的振动能量转换成电能供遥控电路使用等。希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的动能,则收集的意义不大,一般收集能量都是那种具备重复性的能量,如果太阳能,风能等。

风能其实就是转换为动能收集。

楼主:
我的想法是利用可动磁芯的电感器将按键开关产生的振动转变为电压,经过升压电路、整流、滤波形成一定电压的直流电供电路使用。当然如果没有按键动作的话也就没有电能产生了。

楼主:
刚在网上查到这个技术叫做:自发电微功耗无线遥控(无源无线)技术

楼主:
就是所谓的Enocean技术

网友B:
压电陶瓷。
早先的“无源传感器”用的电源就有使用压电陶瓷发电的。用在高压、有毒、空间狭小、高中等不方便供电的地方。

网友C: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综述

网友D:
振动能量转换成电能除非振幅足够大,否则只能用压电陶瓷,但能量没法集中,做电源是不靠谱的。

网友E:
把纺织厂高分贝噪声换能后供电,做成音乐耳塞倒有可能,哈哈,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