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测量脉宽PCA捕获方式为什么比外中断定时器稳定性差?

楼主(2012-08-21):
STC测量脉宽PCA捕获方式为什么比用外中断定时器方式的稳定性差?按道理说用PCA应该更准确才对的啊。以下数据是相同红外发射器发射,误差左边数值是单片机计数周期偏差个数,右边是统计脉宽个数
外中断定时接收数据:
          最大误差:86个计数周期
      0-30   误差:1453个脉冲
     30-50   误差:171
     50-100误差:44
    100-150误差:0
    150-200误差:0
    200-300误差:0

PCA捕获测量接收数据:
        最大误差:231
      0-30 误差:250
     30-50 误差:175
     50-100误差:564
    100-150误差:371
    150-200误差:27
    200-300误差:3

网友A:
STC再烂, 测量脉宽PCA捕获也不大可能这么差?
估计是你的软件问题, 或者你的硬件问题? 还是好好查查再看.
PCA捕获属于硬件捕获, 应该是1 个定时器时钟周期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B:
软件没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