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口的设计

楼主(2012-08-21):
以前做的几块板子都是用的ic插座,更新程序都是拔下来烧的,这次用的贴片,必须板上更新,但是我有两个疑点1,以前用单片机的时候烧录过程中i0的电平都是没规则变化,插上LED可以看到闪烁,担心在烧录过程中导致其他元件误动作。
2,由于单片机和外设连接,引脚之间的连接关系与外围元件有关,就算RXD和TXD引脚专门用来烧写,但是其他的IO口的错乱连接也可能导致烧写不成功...
3,STC11F02E有两对RXD/TXD 是怎么回事

所以烧录线路该怎样设计?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1,以前用单片机的时候烧录过程中i0的电平都是没规则变化,插上LED可以看到闪烁,担心在烧录过程中导致其他元件误动作。
什么处理器这么乱, 插上LED可以看到闪烁可能是状态指示, 除了编程相关的 IO 口, 其他口不应该有电平变化.

2,由于单片机和外设连接,引脚之间的连接关系与外围元件有关,就算RXD和TXD引脚专门用来烧写,但是其他的IO口的错乱连接也可能导致烧写不成功...
其他的IO口不应该是错乱的.

3,STC11F02E有两对RXD/TXD 是怎么回事
想必是有两个串口, 或者一个串口可选两对RXD/TXD 中的任意一对, 何不看看数据手册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