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tftp环境搭建

楼主(2012-08-21):
1.1 搭建tftp服务器
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是一个基于UDP协议实现的用于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进行简单文件传输的协议,适合于开销不大、不复杂的应用场合。TFTP协议专门为小文件传输而设计,只能从服务器上获取文件,或者向服务器写入文件,不能列出目录,也不能进行认证。
在嵌入式Linux开发中,TFTP协议在很多场合都被用到,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内核调试阶段,在U-Boot下通过TFTP协议从服务器上加载内核并运行,既方便又快捷。
一般的发行版默认都没有安装TFTP服务以及TFTP服务器。TFTP服务依赖于网络守护进程服务程序,可选择安装inetd或者升级版的xinetd,然后安装tftp和tftp-server,接着修改或者创建/etc/xinetd.d/tftp配置文件,最后重启xinetd,启动TFTP服务。无论采用什么发行版,TFTP服务器的安装都是这样的流程,只不过不同发行版的安装命令不同而已,下面以ubuntu为例进行说明。
安装xinetd:
ky@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xinetd
安装tftp和tftpd:
ky@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 tftpd
或者安装tftp的增强版本tftp-hpa:
ky@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hpa tftpd-hpa
建立配置文件。建立/etc/xinetd.d/tftp文件,写入如下内容: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var/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其中server_args设置的/var/tftpboot目录是tftp服务器的目录,设置其访问权限为777:
ky@ubuntu:~$ sudo mkdir -pv  /var/tftpboot/
ky@ubuntu:~$ sudo chmod 777 /var/tftpboot/
启动或者重启xinetd服务:
ky@ubuntu:~$ sudo /etc/init.d/xinetd start或者restart
本机测试。在/tftpboot目录下创建一个ky文件,启动另外一个终端,输入:
ky@ubuntu:~$ tftp 127.0.0.1
tftp> get ky     #获取ky文件
tftp> q                        #退出tftp
  在终端输入ls命令,可以看到当前目录下看到ftp获取到的ky文件。
用开发板来验证tftp服务器是否可用。启动开发板,进入U-Boot命令行,用tftp命令加载tftp服务器中的文件,如:
U-Boot$ tftp 80008000 zImage
ENET: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ENET:Link status up
ENET:FULL DUPLEX
ENET:100MBase
MAC: 00:61:62:69:6e:67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5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80008000
Loading: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479927 (752b7 hex)
说明:
(1)使用开发板与虚拟机安装的客户系统进行TFTP通讯,需要将虚拟网卡设置为Bridged模式,并建议使用静态IP地址。
(2)如果以上设置都确认无误,但tftp还是不成功,请检查主机的防火墙是否已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