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LC3578的讨论(14位,8通道串行AD,TI的片子)

楼主(2012-08-21):
我最近看了TLC3578的资料,用单片机去控制,目前发现ad的4脚(INT/EOC)始终没有电平的变化。还有在初始化时(即没有管ad的输出)ad的sdo都有输出,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请问图上fs脚的电阻改为100欧有影响吗?我在初始化时配置寄存器(cfr),值为0xaa00,我选择的配置寄存器和读写数据时的时序如图。我按这两个时序去控制,但sdo输出的数据始终不正确。最主要的是读写时INT/EOC脚应该有个低电平出现,但始终没有,意味着ad内部的数据转换就没有进行或不对。以上问题希望有兴趣的一起讨论。

R~PWVHDL[)C[{CXOIXB0()P.jpg (78.92 KB )

网友:
LS真能拍。。

发俩时序图请问好在哪里?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片子吗?将将采集的电压精度问题吗,主要是参考电压没有稳在3.96到4.04V以内,这个可以用程序校准吗?

网友A:
有没有串行AD的驱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