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笔记 【分享】

楼主(2012-08-21):
第2节 FPGA芯片结构

1.2.1 FPGA工作原理与简介
如前所述,FPGA是在PAL、GAL、EPLD、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即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有限的缺点。

由于FPGA需要被反复烧写,它实现组合逻辑的基本结构不可能像ASIC那样通过固定的与非门来完成,而只能采用一种易于反复配置的结构。查找表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目前主流FPGA都采用了基于SRAM工艺的查找表结构,也有一些军品和宇航级FPGA采用Flash或者熔丝与反熔丝工艺的查找表结构。通过烧写文件改变查找表内容的方法来实现对FPGA的重复配置。

根据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可以知道,对于一个n 输入的逻辑运算,不管是与或非运算还是异或运算等等,最多只可能存在2n 种结果。所以如果事先将相应的结果存放于一个存贮单元,就相当于实现了与非门电路的功能。FPGA的原理也是如此,它通过烧写文件去配置查找表的内容,从而在相同的电路情况下实现了不同的逻辑功能。

查找表(Look-Up-Table)简称为LUT,LUT本质上就是一个RAM。目前FPGA中多使用4输入的LUT,所以每一个LUT可以看成一个有4 位地址线的 的RAM。 当用户通过原理图或HDL语言描述了一个逻辑电路以后,PLD/FPGA开发软件会自动计算逻辑电路的所有可能结果,并把真值表(即结果)事先写入 RAM,这样,每输入一个信号进行逻辑运算就等于输入一个地址进行查表,找出地址对应的内容,然后输出即可。

下面给出一个4与门电路的例子来说明LUT实现逻辑功能的原理。
例1-1 :给出一个使用LUT实现4输入与门电路的真值表。
表1-1 4输入与门的真值表
从中可以看到,LUT具有和逻辑电路相同的功能。实际上,LUT具有更快的执行速度和更大的规模。

由于基于LUT的FPGA具有很高的集成度,其器件密度从数万门到数千万门不等,可以完成极其复杂的时序与逻辑组合逻辑电路功能,所以适用于高速、高密度的高端数字逻辑电路设计领域。其组成部分主要有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内嵌S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底层嵌入功能单元、内嵌专用单元等,主要设计和生产厂家有Xilinx、Altera、Lattice、Actel、Atmel和QuickLogic等公司,其中最大的是 Xilinx、Altera、Lattice三家。

如前所述,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的RAM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RAM进行编程。用户可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FPGA有如下几种配置模式:
  • 并行模式:并行PROM、Flash配置FPGA;
  • 主从模式:一片PROM配置多片FPGA;
  • 串行模式:串行PROM配置FPGA;
  • 外设模式:将FPGA作为微处理器的外设,由微处理器对其编程。
目前,FPGA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两大公司Xilinx和Altera生产的FPGA都是基于SRAM工艺的,需要在使用时外接一个片外存储器以保存程序。上电时,FPGA将外部存储器中的数据读入片内RAM,完成配置后,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为白片,内部逻辑消失。这样FPGA不仅能反复使用,还无需专门的FPGA编程器,只需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Actel、QuickLogic等公司还提供反熔丝技术的FPGA,只能下载一次,具有抗辐射、耐高低温、低功耗和速度快等优点,在军品和航空航天领域中应用较多,但这种FPGA不能重复擦写,开发初期比较麻烦,费用也比较昂贵。 Lattice是ISP技术的发明者,在小规模PLD应用上有一定的特色。早期的Xilinx产品一般不涉及军品和宇航级市场,但目前已经有Q Pro-R等多款产品进入该类领域。

1.2.2 FPGA芯片结构
目前主流的 FPGA仍是基于查找表技术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先前版本的基本性能,并且整合了常用功能(如RAM、时钟管理和DSP)的硬核(ASIC型)模块。如图 1-1所示(注:图1-1只是一个示意图,实际上每一个系列的FPGA都有其相应的内部结构),FPGA芯片主要由6部分完成,分别为: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完整的时钟管理、嵌入块式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内嵌的底层功能单元和内嵌专用硬件模块。
图1-1 FPGA芯片的内部结构
每个模块的功能如下:

1. 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IOB)

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简称I/O单元,是芯片与外界电路的接口部分,完成不同电气特性下对输入/输出信号的驱动与匹配要求,其示意结构如图1-2所示。 FPGA内的I/O按组分类,每组都能够独立地支持不同的I/O标准。通过软件的灵活配置,可适配不同的电气标准与I/O物理特性,可以调整驱动电流的大小,可以改变上、下拉电阻。目前,I/O口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些高端的FPGA通过DDR寄存器技术可以支持高达2Gbps的数据速率。
图1-2 典型的IOB内部结构示意图
外部输入信号可以通过IOB模块的存储单元输入到FPGA的内部,也可以直接输入FPGA 内部。当外部输入信号经过IOB模块的存储单元输入到FPGA内部时,其保持时间(Hold Time)的要求可以降低,通常默认为0。

为了便于管理和适应多种电器标准,FPGA的IOB被划分为若干个组(bank),每个bank的接口标准由其接口电压VCCO决定,一个bank只能有一种VCCO,但不同bank的VCCO可以不同。只有相同电气标准的端口才能连接在一起,VCCO电压相同是接口标准的基本条件。

2. 可配置逻辑块(CLB)

CLB 是FPGA内的基本逻辑单元。CLB的实际数量和特性会依器件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每个CLB都包含一个可配置开关矩阵,此矩阵由4或6个输入、一些选型电路(多路复用器等)和触发器组成。 开关矩阵是高度灵活的,可以对其进行配置以便处理组合逻辑、移位寄存器或RAM。在Xilinx公司的FPGA器件中,CLB由多个(一般为4个或2个)相同的Slice和附加逻辑构成,如图1-3所示。每个CLB模块不仅可以用于实现组合逻辑、时序逻辑,还可以配置为分布式RAM和分布式ROM。

图1-3 典型的CLB结构示意图
Slice 是Xilinx公司定义的基本逻辑单位,其内部结构如图1-4所示,一个Slice由两个4输入的函数、进位逻辑、算术逻辑、存储逻辑和函数复用器组成。算术逻辑包括一个异或门(XORG)和一个专用与门(MULTAND),一个异或门可以使一个Slice实现2bit全加操作,专用与门用于提高乘法器的效率;进位逻辑由专用进位信号和函数复用器(MUXC)组成,用于实现快速的算术加减法操作;4输入函数发生器用于实现4输入LUT、分布式RAM或16 比特移位寄存器(Virtex-5系列芯片的Slice中的两个输入函数为6输入,可以实现6输入LUT或64比特移位寄存器);进位逻辑包括两条快速进位链,用于提高CLB模块的处理速度。
图1-4 典型的4输入Slice结构示意图

楼主:
3. 数字时钟管理模块(DCM)

业内大多数FPGA均提供数字时钟管理(Xilinx的全部FPGA均具有这种特性)。Xilinx推出最先进的FPGA提供数字时钟管理和相位环路锁定。相位环路锁定能够提供精确的时钟综合,且能够降低抖动,并实现过滤功能。

4. 嵌入式块RAM(BRAM)

大多数FPGA都具有内嵌的块RAM,这大大拓展了FPGA的应用范围和灵活性。块RAM可被配置为单端口RAM、双端口RAM、内容地址存储器(CAM)以及FIFO等常用存储结构。RAM、FIFO是比较普及的概念,在此就不冗述。CAM存储器在其内部的每个存储单元中都有一个比较逻辑,写入CAM中的数据会和内部的每一个数据进行比较,并返回与端口数据相同的所有数据的地址,因而在路由的地址交换器中有广泛的应用。除了块RAM,还可以将FPGA中的 LUT灵活地配置成RAM、ROM和FIFO等结构。在实际应用中,芯片内部块RAM的数量也是选择芯片的一个重要因素。

单片块RAM 的容量为18k比特,即位宽为18比特、深度为1024,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其位宽和深度,但要满足两个原则:首先,修改后的容量(位宽 深度)不能大于18k比特;其次,位宽最大不能超过36比特。当然,可以将多片块RAM级联起来形成更大的RAM,此时只受限于芯片内块RAM的数量,而不再受上面两条原则约束。

5. 丰富的布线资源

布线资源连通FPGA内部的所有单元,而连线的长度和工艺决定着信号在连线上的驱动能力和传输速度。FPGA芯片内部有着丰富的布线资源,根据工艺、长度、宽度和分布位置的不同而划分为4类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全局布线资源,用于芯片内部全局时钟和全局复位/置位的布线;第二类是长线资源,用以完成芯片Bank间的高速信号和第二全局时钟信号的布线;第三类是短线资源,用于完成基本逻辑单元之间的逻辑互连和布线;第四类是分布式的布线资源,用于专有时钟、复位等控制信号线。
在实际中设计者不需要直接选择布线资源,布局布线器可自动地根据输入逻辑网表的拓扑结构和约束条件选择布线资源来连通各个模块单元。从本质上讲,布线资源的使用方法和设计的结果有密切、直接的关系。

6. 底层内嵌功能单元

内嵌功能模块主要指DLL(Delay Locked Loop)、PLL(Phase Locked Loop)、DSP和CPU等软处理核(Soft Core)。现在越来越丰富的内嵌功能单元,使得单片FPGA成为了系统级的设计工具,使其具备了软硬件联合设计的能力,逐步向SOC平台过渡。
DLL 和PLL具有类似的功能,可以完成时钟高精度、低抖动的倍频和分频,以及占空比调整和移相等功能。Xilinx公司生产的芯片上集成了 DLL,Altera公司的芯片集成了PLL,Lattice公司的新型芯片上同时集成了PLL和DLL。PLL 和DLL可以通过IP核生成的工具方便地进行管理和配置。DLL的结构如图1-5所示。
图1-5 典型的DLL模块示意图
7. 内嵌专用硬核

内嵌专用硬核是相对底层嵌入的软核而言的,指FPGA处理能力强大的硬核(Hard Core),等效于ASIC电路。为了提高FPGA性能,芯片生产商在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些专用的硬核。例如:为了提高FPGA的乘法速度,主流的FPGA 中都集成了专用乘法器;为了适用通信总线与接口标准,很多高端的FPGA内部都集成了串并收发器(SERDES),可以达到数十Gbps的收发速度。
Xilinx 公司的高端产品不仅集成了Power PC系列CPU,还内嵌了DSP Core模块,其相应的系统级设计工具是EDK和Platform Studio,并依此提出了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的概念。通过PowerPC、Miroblaze、Picoblaze等平台,能够开发标准的DSP处理器及其相关应用,达到SOC的开发目的。
1.2.3 软核、硬核以及固核的概念
IP(Intelligent Property)核是具有知识产权核的集成电路芯核总称,是经过反复验证过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宏模块,与芯片制造工艺无关,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半导体工艺中。到了SOC阶段,IP核设计已成为ASIC电路设计公司和FPGA提供商的重要任务,也是其实力体现。对于FPGA开发软件,其提供的IP核越丰富,用户的设计就越方便,其市场占用率就越高。目前,IP核已经变成系统设计的基本单元,并作为独立设计成果被交换、转让和销售。

从IP核的提供方式上,通常将其分为软核、硬核和固核这3类。从完成IP核所花费的成本来讲,硬核代价最大;从使用灵活性来讲,软核的可复用使用性最高。

1. 软核
软核在EDA设计领域指的是综合之前的寄存器传输级(RTL)模型;具体在FPGA设计中指的是对电路的硬件语言描述,包括逻辑描述、网表和帮助文档等。软核只经过功能仿真,需要经过综合以及布局布线才能使用。其优点是灵活性高、可移植性强,允许用户自配置;缺点是对模块的预测性较低,在后续设计中存在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设计风险。软核是IP核应用最广泛的形式。

2. 固核
固核在EDA设计领域指的是带有平面规划信息的网表;具体在FPGA设计中可以看做带有布局规划的软核,通常以RTL代码和对应具体工艺网表的混合形式提供。将RTL描述结合具体标准单元库进行综合优化设计,形成门级网表,再通过布局布线工具即可使用。和软核相比,固核的设计灵活性稍差,但在可靠性上有较大提高。目前,固核也是IP核的主流形式之一。

3. 硬核
硬核在EDA设计领域指经过验证的设计版图;具体在FPGA设计中指布局和工艺固定、经过前端和后端验证的设计,设计人员不能对其修改。不能修改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系统设计对各个模块的时序要求很严格,不允许打乱已有的物理版图;其次是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不允许设计人员对其有任何改动。IP硬核的不许修改特点使其复用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只能用于某些特定应用,使用范围较窄。

楼主:
第3节 基于FPGA的开发流程
1.3.1 FPGA设计方法概论

FPGA是可编程芯片,因此FPGA的设计方法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两部分。硬件包括FPGA芯片电路、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电路以及其他设备,软件即是相应的HDL程序以及最新才流行的嵌入式C程序。硬件设计是基础,但其方法比较固定,本书将在第4节对其进行详细介绍,本节主要介绍软件的设计方法。

目前微电子技术已经发展到SOC阶段,即集成系统(Integrated System)阶段,相对于集成电路(IC)的设计思想有着革命性的变化。SOC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将一个完整产品的功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包括核心处理器、存储单元、硬件加速单元以及众多的外部设备接口等,具有设计周期长、实现成本高等特点,因此其设计方法必然是自顶向下的从系统级到功能模块的软、硬件协同设计,达到软、硬件的无缝结合。

这么庞大的工作量显然超出了单个工程师的能力,因此需要按照层次化、结构化的设计方法来实施。首先由总设计师将整个软件开发任务划分为若干个可操作的模块,并对其接口和资源进行评估,编制出相应的行为或结构模型,再将其分配给下一层的设计师。这就允许多个设计者同时设计一个硬件系统中的不同模块,并为自己所设计的模块负责;然后由上层设计师对下层模块进行功能验证。

自顶向下的设计流程从系统级设计开始,划分为若干个二级单元,然后再把各个二级单元划分为下一层次的基本单元,一直下去,直到能够使用基本模块或者IP核直接实现为止,如图1-6所示。流行的FPGA开发工具都提供了层次化管理,可以有效地梳理错综复杂的层次,能够方便地查看某一层次模块的源代码以修改错误。

图1-6 自顶向下的FPGA设计开发流程
在工程实践中,还存在软件编译时长的问题。由于大型设计包含多个复杂的功能模块,其时序收敛与仿真验证复杂度很高,为了满足时序指标的要求,往往需要反复修改源文件,再对所修改的新版本进行重新编译,直到满足要求为止。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软件编译一次需要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周的时间,这是开发所不能容忍的;其次,重新编译和布局布线后结果差异很大,会将已满足时序的电路破坏。因此必须提出一种有效提高设计性能,继承已有结果,便于团队化设计的软件工具。FPGA厂商意识到这类需求,由此开发出了相应的逻辑锁定和增量设计的软件工具。例如,Xilinx公司的解决方案就是PlanAhead。

Planahead 允许高层设计者为不同的模块划分相应FPGA芯片区域,并允许底层设计者在在所给定的区域内独立地进行设计、实现和优化,等各个模块都正确后,再进行设计整合。如果在设计整合中出现错误,单独修改即可,不会影响到其它模块。Planahead将结构化设计方法、团队化合作设计方法以及重用继承设计方法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设计效率,缩短了设计周期。

不过从其描述可以看出,新型的设计方法对系统顶层设计师有很高的要求。在设计初期,他们不仅要评估每个子模块所消耗的资源,还需要给出相应的时序关系;在设计后期,需要根据底层模块的实现情况完成相应的修订。

网友A:
很好呀,谢谢楼主了,辛苦喽

网友B:
“根据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可以知道,对于一个n 输入的逻辑运算,不管是与或非运算还是异或运算等等,最多只可能存在2n 种结果。所以如果事先将相应的结果存放于一个存贮单元,就相当于实现了与非门电路的功能。FPGA的原理也是如此,它通过烧写文件去配置查找表的内容,从而在相同的电路情况下实现了不同的逻辑功能。” 谢谢楼主分享了哈哈正找着呢MRO工业

网友C:
学习下,很好的资料呢

网友D:
:funk:好多咳咳。。。

网友A:
多谢了,哈哈,不错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