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DRV8312

楼主(2012-08-21):
电机驱动芯片。有木有用过,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写清楚啊,我也在看那个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芯片如何应用。如何用pwm来控制,我用的时序好像跟文档的对的,但是电机不转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时序写的对不对  再看一看硬件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就这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