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输出到GPIO问题

楼主(2012-08-21):
请教各位:
   (1)STM32 内存8Bit的数据,可以通过DMA发送到GPIOB的高4位吗?(8Bit数据仅输出高4位,GPIO其余引脚状态不可改变)如何设置?
   (2)DMA发送数据到GPIOB,刷新率要达到4M,能否实现?

网友A:
(1)STM32 内存8Bit的数据,可以通过DMA发送到GPIOB的高4位吗?(8Bit数据仅输出高4位,GPIO其余引脚状态不可改变)如何设置?
不能, 不过可以转个弯, 你可以变换成 置1和清零的方式, 送 BSRR.

   (2)DMA发送数据到GPIOB,刷新率要达到4M,能否实现?
刷新率要达到4M, 这个频率没有问题, 只是 DMA 是非实时的, 可能会出现几个周期的时间误差, 看你的应用能否接收了.

楼主:
那也即是说,要达到GPIOB高四位的输出,用DMA是实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