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输出到GPIO问题

楼主(2012-08-21):
请教各位:
   (1)STM32 内存8Bit的数据,可以通过DMA发送到GPIOB的高4位吗?(8Bit数据仅输出高4位,GPIO其余引脚状态不可改变)如何设置?
   (2)DMA发送数据到GPIOB,刷新率要达到4M,能否实现?

网友A:
印象里无法实现【或者很不好实现】,因为STM32的DMA无法支持bit banding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68199-1-1.html
就象上面一帖里所说, 直接是不行了. 你可以先把数据变换一下, 再送给 DMA 的缓冲区哪.

网友B:
将 8 位数据变换成32位
u8 var;
u32 dat = (var& 0xF0) +(~var &0xF0)*65536;
将这个值通过 DMA  送 BSRR.

网友C(2012-09-26):
试了一下, 用 DMA 的 M2M 模式, 直接访问 BRSS, 16~32是复位, 0~15是置位, 刚刚好

网友C:
另外, 我是用103VE, DMA的极限应该在7M左右,

网友D(2015-05-30):
引用 网友C:
另外, 我是用103VE, DMA的极限应该在7M左右,

请问你的 dma传数据到GPIO 弄好没 我也在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