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是什麽東東?

楼主(2012-08-21):
這個是什麽東東?

楼主:
有沒有高手知道的呀? 幫忙鑒定下哈:handshake

楼主:
已經找到,是 "N02060 自恢複保險絲 N020 60"

网友A:
压敏电阻、瓷片电阻、PPTC等

网友B:
压敏电阻

网友C:
已經找到,是 "N02060 自恢複保險絲 N020 60"
引用 楼主:

:victory:

网友D:
:shutup:貌似已经炸开了。

网友E:
如果是自复保险的,中间那条缝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明已经炸开了。

网友F:
显示器抵挡,看不到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