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光耦

楼主(2012-08-21):
(无正文)

网友A:
FPGA的I/O一般比较脆弱,一般应先加一级缓冲(隔离),再接光耦。
光耦的选型主要看速度,你需要多快的频率。
MOS管选择范围很广,你最好选择NMOS的。

楼主:
FPGA IO后面加了一级的扩展IO,然后接的光耦,不知道和您说的意思一样不

网友B:
有必要加么??我觉得不用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因为I/O不够用的额  所以加了一级的扩展I/O

网友C:
FPGA I/O的高电平大概是多少伏? 有一次上板子发现不能驱动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