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O接口电平不对的问题,谢谢

楼主:
如上图所示,是开路检测和电流过流检测的电路,检测流过R84(1.5R的电流),CH_COUT1,CH_COUT2是开路检测和电流过流检测,单独这部分调试没有问题,
1):  CH_COUT1,CH_COUT2直接送给DSP(TMS320C6748)的IO,CH_COUT1,CH_COUT2变为恒定的1或者0;
2):  CH_COUT1,CH_COUT2经过穿接电阻(割线飞线)10K,电平可以反映开路和过流状态。
请教其原理,因为板子已经做过不想割线飞线串接电阻也不牢固,不知能否在软件补偿,谢谢。

网友A(2012-08-21):
搞不明白你要问什么,你就直接说你要达到什么要求?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