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问题求 指教, 郁闷啊

楼主(2012-08-21):
空板子 打 是没问题的, 无短路现象
焊上同一种芯片12个,  之后打 还是没问题, 无短路

通电以后 电压不对, 再打 就短路了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的什么问题,什么空板子打,打什么东西?把问题描述清楚点,不然人家都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把它当沙袋了?

还是打了静电?

网友C:
是拍拍板子就短路了?

网友D:
通电以后 电压不对, 再打 就短路了,LZ,你之前没有通电吗?你把问题描述清楚点。

网友E:
乱七八糟的描述

网友F:
大家都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点 哎 好多都让人听的云山雾罩的

网友G:
猜测:楼主的“打” 指用万用表测试

什么芯片,贴出原理图,PCB图

网友H:
猜测:楼主的“打” 指打耐压。

结果当然是芯片被打坏了。。

网友I:
楼主的描述太好玩了,“打……”

网友J:
看了都想哭,这个问题绝了都,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K:
可能楼主外语很好,不会用中文表达了。

网友L:
问题没写清楚。

网友L:
排除短路很容易。

网友M:
打静电?打高压?

网友N:
很疑惑  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O:
打?高压还是?有没有坏了的元器件,焊接没问题吧!希望LZ把问题描述的再清楚一点

网友P:
二极管焊反了,怀疑……

网友Q:
哈哈,想起了《功夫》里面的一台词“你还是写中文吧。不懂啊。”

网友R:
看意思应该是
不上电时,用万用表测不短路
上电了,用万用表测短路
那就看一下你焊的元件的方向、耐压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