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输出硬件电路要如何设计?

楼主(2012-08-21):
MCU DA输出经运算放大,输出驱动要能达到100mA,运算要怎么选型,试了TLC272的射随输出负载1K的电阻,电压就降了很多,输出要能达100mA得选什么参数的运放?

网友A:
加个三极管嘛

楼主:
1-10V 100mA应该是推挽输出,如果只是射随应该不行

网友B:
搞一个大电流输出运放,M5216

网友C:
运放后加三极管推挽

网友D:
DA输出用于电压转换的运放不适于用大功率的运放,精度会下降。
运放输出用8050,8550推挽输出100mA没问题。

网友E:
DA输出用于电压转换的运放不适于用大功率的运放,精度会下降。
运放输出用8050,8550推挽输出100mA没问题。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
输出10V/100mA估计没问题,但要输出1V/100mA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E:
频率不高的话,考虑用个伴音功放IC放大,如LM1875、TDA2030之类,简单

网友F:
楼主得讲清楚信号频率范围,供电范围,精度要求这些参数!才好确定方案。最经济的方案是三级管扩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1-10V的控制输出是直流电流输出,精度有要求,没有频率的要求

网友G:
加跟随吧。

楼主:
跟随也是运放的选型问题,TLC272的输出阻抗低,在运放的选型上得参考哪个参数才能达到100mA?

网友E:
最大输出电流
按这个级别,要用运放的话,你得考虑功率运放或大电流输出运放

网友H:
可以考虑加电源缓冲器。

楼主:
查了下运放只能用高速运算放大器才有>100mA电流输出,但要满幅输出,基本上都是5V以下的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