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接地过孔不能覆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1):
LZ,你这个不仅是过孔,接地的走线也没覆上,双击覆铜,选择你在哪一层铺的地,然后勾选Net Options 下面的Pour Over Same可选项,重新覆铜即可。

网友B:
双击覆铜,在覆铜选项中勾选下,直到符合你有求位置。

网友C:
楼主的线有好多锐角 字体也没改  有的线没有抓在焊盘的正中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