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是不是断货了?是要停产吗?

楼主(2012-08-21):
今天采购STM8S,供应商说没货了,在淘宝上找了几家,也都没货。
说是厂家断货了,是要停产吗?如果停产,那可就太坑人了,我们的产品怎么办啊!!!
香水在吗 ?

网友A:
不会吧,如果记得不错,STM8S103/903是ST卖得最多的型号

网友B:
应该不会

网友C:
不可能这么悲剧吧

楼主:
确实如此,今天问了几个供应商,和st的代理商,以及淘宝上的卖家,都表示:断货了!
这下,我们的产品可悲剧了!!!!

网友D:
趁早换成STM32S103

网友E:
没收到消息说停产哦

网友F:
没有停产哦,,只是断货了,,中途杀出几个大客户,现货被提完了

楼主:
9# yinyangdianzi 哦,原来如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货?
看来以后要备些货了。。。

网友G:
没有停产,只是原厂没有估计到 出货量这么大,所以产能紧张了,现在在拼命赶货,预计6-8周可以恢复正常。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STM8S100 同系列的,就是flash的擦写次数少一些。

网友H:
ST的代理商管理非常严格,造成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再加上ST的供货一直也不是很好(当然要比ATMEL好很多很多,估计不要担心ATMEL在09年的那些事),所以小客户供货不顺畅很正常,记得下次让你们的采购一定要做好计划,如果能提前3个月做计划,一般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千万别搞那种抓现货的方式,那你肯定死的很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消息,这下放心了。
以后要改进我们的库存管理,现在我们基本没什么库存,用量不是很大,都是现用现买,最近慢慢才量大了。。。

网友I:
好吧,楼上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

网友J:
应该不会停产

网友K:
ST的代理商管理非常严格,造成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再加上ST的供货一直也不是很好(当然要比ATMEL好很多很多,估计不要担心ATMEL在09年的那些事),所以小客户供货不顺畅很正常,记得下次让你们的采购一定要做好计划 ...
引用 网友H:

是要提前做好计划

网友L:
ST不会这么坑人的;P

网友M:
刚买了一批,估计顶两个月没问题

网友N:
我只想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正常供货

楼主:
19# racinglam 我问的,说是十月份

网友O:
应该只是断货了,不会停产

网友N:
19# racinglam 我问的,说是十月份
引用 楼主:

晕啊,我上一次已经是被atmel坑了一次!

网友L:
应该是短时间缺货

网友P:
这么火的型号是不会停产的

网友B:
应该很快就会有货的

网友Q(2013-11-29):
引用 网友N:
晕啊,我上一次已经是被atmel坑了一次!
现在在关注等待确切消息,有的客户之前使用STM8的,最近开始准备换新片了,和我们沟通说是怕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