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中下划线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8-21):
请教下了 :
比如有个 c51.h  的头文件,为防止重复编译起头使用:
#ifndef  C51
#define  C51

#ifndef  _C51_H_
#define  _C51_H_
还有
#ifndef  _C51_H
#define  _C51_H
这些表达有什么异同?我使用这些符号都能编译通过。

网友A:
没什么实际作用,只是一个标记而已。用于标记此头文件是否已经被包含过。

网友A:
#ifndef XXXXXXXXXXXXXXX
#define XXXXXXXXXXXXXXXX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