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驱动电路,带缓启动,低档不稳定

楼主(2012-08-21):
(无正文)

楼主:
整流桥后面的电路起到缓启动作用,低档不稳定是否这部分电路引起的?还是因为启动管DB3或启动电容683??

楼主:
都没人帮忙的啊

网友A:
中低档时, 触发的时间很短, 又低档时电压变化的速率快, 在噪声的影响下, 产生的输出偏差大. 所以就相对不稳定.
对于可控硅电路这是固有缺陷, 很难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