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JTAG口动态配置FPGA

楼主(2012-08-21):
我现在进行的是读IDCODE的测试,但是根据时序图上做完以后,却不停的返回各种值,我每次读取的值都不同,而且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请问哪里要特别注意么?

网友A:
是XILINX 的么??

楼主:
2# GoldSunMonkey 不是,是ALTERA

网友A:
2# GoldSunMonkey 不是,是ALTERA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芯片变换的。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