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问题:圆形变压器请教

楼主(2012-08-21):
各位老师,
  见图,这种圆形变压器和普通的方形变压器有何区别?感觉比较牛。
  多谢!

网友A:
也没有什么牛的.
圆形铁心, 漏磁会少一些,相对效率可能会高一些.
但是缺点是铁心的散热不好

网友B:
环牛,漏磁小,价格高,多用于音响功放。

网友C:
百度知道:
   环牛
  一般指用在功放机上的环型变压器
 环形变压器有漏磁小、转换效率高、频率响应宽等特点,可以提高功放机音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目前我想做一个16BIT的测试系统,包含16BIT的数控电流源和测量电路,大概需要80W左右的功率。这个结构的变压器是不是较好的选择呢?
  十分感谢!

网友B:
80W功率应该不是全部用在处理器上,你肯定有其他的大功率负载的。80W的环牛估计有个奶锅大小,重20多斤楼主应该先分析下负载能不能用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80W我算的整个系统的耗散,包含输出,也就是说由变压器输出的功率为80W左右。应该没20斤吧,那也有点太恐怖了。
  整个系统须是线性的,由量程以及功能决定,且我担心开关电源会对系统形成干扰,因为毕竟要达到16BIT。
   十分感谢!!

网友B:
我凭经验,一个信号处理系统不会达到80W的功率,请楼主再分析一下80W的来源,PS:变压器楼主不信有那么大的话,可以去当地电子市场转转看。

网友D:
市场上常见100W的电源,其它功率要厂家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
  我这个系统包含测量和给电,给电的数控电源范围为-12V~+12V,电流300mA,精度16BIT。这样的单元有20个左右,还有测量系统,测量系统倒是不耗电。因此我估算系统耗散达100W的样子。
  目前还在确定电源部分,后续部分大致框架已定。

网友B:
我建议你用开关电源,做到+/-13V左右,最后1V用LDO来做,每个单元单独做。100W的开关电源不管是成本、效率还是重量都比变压器好得多,最后1V的LDO可以帮你解决纹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支招!
   目前小弟的实力要设计一个AC-DC的开关电源估计需要两个月时间来学习。
   弱弱地问一句:市面上有无正负方向的开关电源购买?

网友B:
应该有吧,你转下看呢,如果有量,也可以找做开关电源的来做。

网友E:
肯定有的,建议够买,自己做花时间又做不好,也降不了多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