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设置加速曲线,可以吗?

楼主(2012-08-21):
我42电机,很慢的速度,大概3秒一圈吧。

1.8度的电机,发200个脉冲后,应该走360度。可是总是多30度左右。

这个和加速曲线有关系吗?

网友A:
不设置加速曲线, 也可以工作的.
发200个脉冲后,应该走360度。可是总是多30度左右。这有很多原因: 机械的, 控制器的都有可能

网友B:
机械的冲击较大,低速工作同问题。 还有最好细分,否则振动较大

网友C(2012-10-10):
不行的,容易掉步

网友D:
这么慢的速度应该没问题的 这么慢可能低频共振 理论上会丢步  走快的话估计信号接收和处理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