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式开关电源中的RCD吸收电路中的电容

楼主(2012-08-21):
反激式开关电源中的RCD吸收电路,电容选的是铝制电容还是瓷片电容?大小一般取多大

网友A:
常用高压瓷片,注意压电效应可能会有叫声;
几nF到几十nF都行,具体要看功率,漏感大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定量计算之类的公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但是“定”不了量,可以大致计算个值,再结合实际调试具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