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最近在做一个232转485的东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测试收发,单独写了个单片机发向电脑的程序,电脑能正常收到我写在单片机里面的数据,然后写了个收到电脑串口发送的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但怎么都收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485的2,3PIN低接收,高发送

楼主:
#define MAX485_SET_OUT_MODE  (P1CONL & 0XFC);(P1CONL | 0X02)      //P1.0设置成输出模式
#define EN_MAX485_REC    P1 &=  0xfe
#define EN_MAX_485_TRAN  P1 |=  0X01

#pragma vector=0xde
__interrupt void uart_transmit()
{
   UARTPND &=0Xfe;
   UDATA = uart_buff[x_idx++];
   if(x_idx>5)
   {
      x_idx=0;
          EN_MAX485_REC;
   }
}

当uart_buff[]数组的数据发送完之后,我让其处于接收状态,但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任然在不停地发送数据,

网友B:
偏置电阻
实际就是A上拉,B下拉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偏置电阻
实际就是A上拉,B下拉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量/RE,DE,始终是3V左右(系统电源电压是5V),后来我把串口中断函数都屏蔽,就是初始化将/RE,DE置低,但用万用表量,这两个脚还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