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如何将数据指定到FLASH储存区

楼主(2012-08-21):
要用到大量数据,利用全局变量放到RAM中不能满足储存的需要,请问怎样可以在编译器中通过编程把数据放到指定的地址,这样在调用的时候就可以用指针直接调用了。我用的是IAR。

网友A:
使用指针,指向相应的地址就可以了!
int *p = 0x03;
*p = (int*)0x123456;//0x123456就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