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外部中断INT0的奇怪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2-08-21):
我用ATmega 16编写外部中断INT0的程序,当我打开中断sei();在中断条件没有触发的情况下,程序就会自动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清除中断标志,然后再使能中断。
标志和使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没有使能中断前就触发了中断,中断标志将一直挂起直到中断使能。数据手册第66页有描述。

楼主:
谢谢啊,我在开中断之前将INT0的中断标志位清除之后,就解决了

网友B:
在数据手册中说得很详细, 也有例程
没有认真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