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掉电数据保存怎么做呢?

楼主(2012-08-21):
现板上已经有了外部EEPROM,但是担心速度不够快,而且好像不能判断掉电的条件。

另外两种方法好像也行不通。
1:写FLASH好像也不行,因为第127页只到250K,我的程序本身就>250K,这里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

2:用BKP模块,BKP模块好像要有外部VBAT电源,正好我的板子上也没有。

该怎么办呢?

我要实现两个功能:
1:掉电电压检测,这个在闪存编程里可以实现实时电压监控。还有别的方法吗?
2:在检测到电压低于阈值时将数据保存起来。
谢谢。

网友A:
用stm32L,带有eeprom的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只看到了小容量产品这一页,没有往后翻看大容量。
晕。

网友B:
STM32F的内部FLASH模拟eeprom,应该速度更慢;即使是STM32L的内部eeprom,也不见得比外部的eeprom快。
倒听说ST有些低功耗eeprom,写入速度很快,可以用这种eeprom来代替原来的eeprom。

网友C(2016-01-13):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棘手。

网友C:
你好,有问题请教你。断电后的数据保存问题。务必请帮忙指教下。

网友D:
PWR_PVDLevelConfig(PWR_PVDLevel_2V9);//2.9V中断,

如果写外部eeprom,数据比较多,速度不快,保存效果不好

网友E:
fram存储器。或者加钮扣电池存在内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