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outline does not exist

楼主(2012-08-21):
今天使用Pads时偶然间发现一个问题,我把网表导入Pads后,元器件可以移动,我建立一个外框,元器件也可以移动;当我打开Tools--->Options--->Design里面的On-line DRC中的第一个Prevent errors,选择这个后阻止错误后,我再次移动元器件时,就不能移动了,并且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提示信息,翻译出来的意思是电路板轮廓不存在,只能按Esc返回,这样元器件就不能动了,只有把DRC关闭后才能移动,软件里面的配置我还没有配置,怎么会出错了呢?有些不明白。大家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如何解决的呢?大家是不是先把元器件摆放好位置后,才把DRC打开呢?谢谢~~~

楼主:
怎么搞得,刚才设置奖励积分20分,不小心把图片权限设置成20分啦,罪过啊

网友A:
布局的时候就不能开DRC。

楼主:
我看视频2D-line画的,我就学着用那个画,其实应该用board-outline画,这个问题就解决啦,谢谢pa2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