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赋值问题

楼主(2012-08-21):
编写了一个接口
int GetHcNum(char* HCNUM){

char* tmp= "12345";
strcpy(HCNUM,tmp);
MessageBox(NULL,HCNUM,"提示",MB_OK);
return 0;
}

别人调用这个接口,HCNUM是别人传进来的一个地址,然后让我赋值,他再获取这个值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别人能正常进入这个函数,
MessageBox能正常弹出 12345,
但是我这个方法return以后,
他调用的地方再去获取 HCNUM的值的时候 还是空(他们调用和获取的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可以确定)。

我用C#做WINFORM来调用测试,也能弹出框,不过接着就会提示“尝试读取或写入受保护的内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写的不是变量而是指针
字符是变量,字符串一定是指针,指向第一个字符

strcpy是复制后一个字符串到前一个,该操作会一直进行直到源字符串中遇到空结尾

既然msgbox能够正确输出字符,那便说明字符串一定正确!!

“他们”只能获得空字符说明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