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和">>"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21):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软件里面的啊?

网友B:
楼主说的是orcad吗?
我一般把页内网络放在左边,page放在右边,这样的话<<就表示该信号是从别的页输入,>>则表示从本页输出到别的页。
比如我这一页是MCU的,page 1是接口的,有串口信号mcu_tx与mcu_rx,则这么表示:
mcu_tx >> page1 mcu_tx
mcu_rx << page1 mcu_rx

网友C:
没有什么关系!你放哪个都行,只要网络标号对了,在Allegro中就能连接上!

Cadence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的标识输入、输出而已。让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