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对象问题

楼主(2012-08-21):
在调用malloc如下:
CTest* pTest = (CTest*)malloc(sizeof(CTest));
然后得到pTest的时候怎么去实现跟new实现的效果一样?也就是去调用构造函数?
难道是pTest->CTest();这样是不对的,那应该如何呢?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只能调用init函数了。自己再写一个destory函数,最好都设置为static函数

网友B:
pTest->CTest::CTest(),大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