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08-21):
void CMyclass::Fun()
{

//...执行的过程
}

void CMyclass::TimerFun()
{

//...执行的过程
}
Fun执行的过程中,时间到,从而Fun打断下来,跳入TimerFun执行。TimerFun执行完,又跳回Fun执行。

以上说的,可能发生吗?

网友A:
用汇编简单,触发一个中断即可。
用c/c++的话,我能想到的是函数中设几个检查点

网友B:
这种情况我只在Linux加锁的情况下用过

网友C:
这样用两个线程的做法比较麻烦。考虑用三个线程的办法?这个完了通知那个执行,三个依次执行。

网友D:
如果没有其他中断的话应该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