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24f16k102板子的源代码

楼主(2012-08-21):
手头只有一个板子自带的demo,哪里能下到更多的源代码

网友A:
www.microchip.com,里面找一下相关应用手册、示例代码

网友B:
到microchip官网搜索pic24f16k102,然后在出现的搜索结果中检索是否有你需要的CODE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是官网的application note么,基本没有代码啊都是些项目构建思路。我是想要参考些具体操作各个部件的代码,比方说spi通信程序代码完整能运行的例子

网友C:
都有源代码的,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