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 您好 关于STM32程序boot下载!!!

楼主(2012-08-21):
只会在这里贴图片

网友A:
呵呵,看到了,是一种思路。也许可以用在在某些适合的地方

优点:思路简单,易于理解。其实这就是把跳线外置。

缺点:
1、平时把boot口和5v引到外面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万一。。。。
2、丧失了自动功能。(自动,在有些时候还是有用的。。。)

网友A:
为了避免其他网友看的一头雾水。我把聊天记录公开一下吧:

渤海三叠浪

匠人 你好  刚看了你的帖子《[STM32] ISP程序升级时让STM32自己控制BOOT口电平》,感觉你里面的方法都不是很好。
我感觉还是用 跳线的方法最好。
但是怎么跳呢?当然不是在板子上直接 跳。而是将boot的一个脚连接在串口线上,就是直接通过串口线来控制boot。
我发现ABB的PLC就是这么做的。
简单的才是最好的。
本人水平有限,希望匠人指正。
转发 2012-8-20
2012-8-20 21:52 程序匠人

串口控制boot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串口是485总线,就不方便了。没有多余的线去控制。所以才会有这个方法的出炉
转发
2012-8-20 22:07 渤海三叠浪

你好 估计是我描述的不够明白  485就两根线啊   剩余的腿某一根X都可以接到boot上啊,再弄一根Y接到高电平上。X、Y短接 就能系统下载了,X Y 断开就能正常运行用户程序了
转发 2012-8-21
2012-8-21 11:16 程序匠人

X、Y短接 是通过手动方式进行吗?如果这样,有违“自动”的本意。
转发
2012-8-21 11:18 程序匠人

能不能画个示意图看看?
转发
2012-8-21 19:09 渤海三叠浪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转发
2012-8-21 19:10 渤海三叠浪

https://bbs.21ic.com/icview-368424-1-1.html

网友B:
bootload不能自动的话,其意义相当于已经被阉掉了一半。

楼主:
bootload不能自动的话,其意义相当于已经被阉掉了一半。
引用 网友B:

虽然大侠为高人  但容我回复一句、

自动的不一定好 手动不一定差

看应用

稳定为第一要务

网友B:
虽然大侠为高人  但容我回复一句、

自动的不一定好 手动不一定差

看应用

稳定为第一要务
引用 楼主:

俺不是否定手动的稳定性,俺只是认为,大多数用BOOTLOAD的人都是为了能够自动,而手动的使用面窄了点而已。